[求助] cedence的spectre仿真

楼主(2014-05-21):
为什么我的spectre前后仿真波形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差别呢

网友:
你的symbol view改了吗?

网友:
你做了寄生参数提取,但是你确定仿真的netlist是带寄生rc的吗?我觉得可能是仿真的还是原来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前仿和后防都是用同一个电路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ymbol就是调用原来生成的symbol,没有改它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