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楼主(2014-05-21):
clkgen里不用做树,所以做了exception。对类似的三个endpoint做了non stop
但是重新cts完之后,还是有这三个违例。
report_clock_tree -exceptions:

看着是设了进去

求教,

这样的设置之外,还有啥需要设置的?

或者,这种setup违例还有别的方法可以修不?

网友:
exclude pin 而不是 non stop pin
set_disable_timing/set_false_path

网友:
先分析下propagated部分为什么差那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毫无头绪 怎么看

网友:
report_timing  [-path_type <path_type>]
                               (path type:
                                Values: full, end, only, short, start,
                                full_clock, full_clock_expanded)
Full_clock 可以将您propagated的clock 展开, 再如版主大人介绍debug.

后面您的clock setting 不是很看得懂。看上去您launch path 是个count register 啊 如果是跟generate clock 相关的counter 能否尝试将他们设成一个skew group
再者 您的non_stop_pin 和不用做树是什么关系 ,还望指教。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观点

网友:
timing path和你怎么做cts没什么关系,不管你clk怎么做,如果这条timing path本来就存在的话他是不会消失的,除非你设了false_path。从lz的timing report来看你的cts应该是直接在clk rootpin 上直接做的,然后你设了是3个non-stop pin,所以cts会穿过这三个点然后去平衡rootpin后所有的loading(除这三个点外),所以导致clkgen里的ff被插入大量insertion delay去和data FF的clk pin平衡。
  我建议的方法是在clk gen外面找point做cts,然后cts point和clk source之间手动插buffer cha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理理思路~timing还不太会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啊~多谢多谢~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三条肯定是不能设false_path的,本意是说clkgen里的要求不高,想让ICC忽略到这三个end point的时序计算。

  我比较奇怪的是,设了non stop 和没设的效果是一样的,时序大概都是贴粗来的这样。感觉是没设对的样子。

  另外,想说能不能手动把它拉近呢..这事儿我看论坛里一直有人问 ,好像没看到有正面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报出来的timing report里是不是就只有你设的那三个点的clk latency最短?如果是话那就说明你已经设上了non-stop pin。
你可以在ICC里画个小region,把clkgen的cell都放进去。
还有你说的没效果是没什么效果?是这三个点的timing依然可以报出来还是clk latency依然被平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之前做cts没有任何针对clk_pll的设置的。然后rpt出来clk_pll就有这三个违例,也只有这三个。
然后就按照一楼设置了non stop,但是rpt结果也还是这三个违例,连slack大小都没变化。

网友:
那我估计这三个点应该是generate clk点吧,当你对一个master clk做cts时ICC会自动把后面的generate点当做non-stop pin来处理的,所以你自己设不设non-stop pin都一样。
所以我建议你在ICC里靠近clk源头的地方(比如PLL或IO附近)画个小region,然后把clk gen的cell都放进去,然后在clkgen外面做cts

网友:
设成exclude pin可以考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估计这三个点应该是generate clk点吧,当你对一个master clk做cts时ICC会自动把后面的generate点当做non-stop pin来处理的,所以你自己设不设non-stop pin都一样。
所以我建议你在ICC里靠近clk源头的地方(比如PLL或IO附近)画个小region,然后把clk gen的cell都放进去,然后在clkgen外面做cts

对,确实是几个generate!因为一开始我就是CK加了buffer,然后几个generate clock都恶化的好厉害。

不太懂怎么把clk gen的cell限制在画的region里,region怎么画呢?能说说具体命令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直不太明白exclude和non stop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成exclude pin的话,这三个generate clk后面的FF都不会去做cts了。所以不能设exclude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D:

create_bounds -name clkgen -coordinate {$xl $yl $xu $yu} -type hard -exclusive [get_cells fh128/cnp/clkge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多谢!!原来bound还可以这样用!!以前都是拿它限制Place,还觉得效果好差
设完bound再做cts的话,工具就会在clkgen外面做cts了对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给的cts点还是在clkgen里的clk root pin的话工具不会自己去bound外面找点去做cts,工具只会在你给的点后做cts。我的意思是你自己在clkgen外面找点,然后在这个点上create一个clk,然后在这个点上做cts,做完之后再把这个点上的clk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大概明白意思了 我去试试~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exclude pin 不会影响你generate clock的cts ,master 到gen clock path上的buffer数量。可以通过设成exclude pin 去减少这段path上的buffer insertion, 因为include pin不会做CTS 但是会修DRC而插入必要的BUFFER。
当然这么设置最好应用在master clock 和generate clock 没有cross path上。

网友:
如果从你说的“clkgen里不用做树”,但是你这个Startpoint :fh128/cnp/clkgen/cnt_reg_2_和endpoint:fh128/cnp/clkgen/hclk_pll_reg都是在clkgen中,为什么不都设上?
再说,从你贴出来的这条path看,我猜,这些在clkgen中reg都要balance。尽管你说“clkgen里不用做树”,但是它们之间还是需要balance的。

要是仅仅是到“类似的三个endpoint”有setup violation,那你给他设上float pin,把它们的latency做长,就可以修掉。

楼上那些,除了damonzhao指点了下,其他人给方法的都是瞎扯淡,没答到点子上来。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tree没有balance好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1、“  如果从你说的“clkgen里不用做树”,但是你这个Startpoint :fh128/cnp/clkgen/cnt_reg_2_和endpoint:fh128/cnp/clkgen/hclk_pll_reg都是在clkgen中,为什么不都设上?”

   确实是不太明白应该怎么设...原话也是前端给的,对timing还在自个儿揣摩初期..如果哪里真的太菜了请见谅吧~

2、“再说,从你贴出来的这条path看,我猜,这些在clkgen中reg都要balance。尽管你说“clkgen里不用做树”,但是它们之间还是需要balance的。”

“clkgen不用做树”, 我是这么理解的。对clkgen内部没有啥特别要求,但是如果报了违例就肯定要修。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位同学考虑问题太简单,按你说的这样无差别的做cts去平衡会导致整个clk的latency特别长,因为clkgen里本来就不能去和dataFF去做balance,clk latency的长短也是评判一个clk做的好坏的标准之一,而且有的design会要求clk的latency不能太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现在是只做了master clk一个cts,在那三个点设exclude pin之后这三个generate clk后面的FF就不会被balance,除非这三个generate clk单独再做cts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而且如果按你说的把这三个generate clk点的latency调的和其他FF一样长,那么这三个generate clk后面的FF会跟着变更长!这样就没办法平衡!
所以LZ,你还是按我的建议在clk gen外面找点,而且master clk和generate clk要分开做cts,做完后再在master clk cts点和generate clk cts点处去调这些clk之间的skew。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在跑了 我这里机器比较慢 还没看到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事论事。
在这条path上,明显就是tree没balance好,到Sartpoint是的latency是4.5326, 到Endpoint的latency是1.3837。
再说它这些reg就都是clkgen中的啊。

我看是你就不会去分析问题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懂cts。
很简单的,你把它们的latency做差不多一样长,就不会有violation。

菜鸟就是被你种人给忽悠的。

我也很奇怪,这些版主水平那么高,怎么就不出来指明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懂装懂的典型就是你这种人
就这条path而言,这个endpoint事实上就是generate clk点(LZ已经确认)。你现在把这个endpoint的clk latency垫长,这一条path是修掉了,但这个generate clk后面的FF和master clk有talk的path接着会冒出很多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弱弱的说一句,我觉得这个是generate clk点就是因为在CK端加了buffer之后这条违例确实有好转,但是clk_acq和clk_core真的恶化的好厉害..很多很多违例冒了出来。

老实说你们讨论的我还不能全看明白,对时序也是一知半解。是不是大家的思路不太一样?

大家纯讨论就好。。我知道天热大家是容易上火..
如果伤了和气就不好啦~对吧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就意淫吧。请看12楼你说的“
那我估计这三个点应该是generate clk点吧,

这是你说的,楼主连generate clk点是啥都不清楚,楼主在哪确认的。

sartpoint和endpoint的clock都是clk_pll,你说的generate clk在哪?

要是有从这3个endpoint的其他的FF的path,那其他的FF也应该做好balance。

把那句“不懂装懂“送还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 是我没问对么。菜鸟不懂怎么问啊。请问怎么确定generate clk呢?我去report看看..我只知道改了对generate clk有影响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确定哪个点就是generate clk...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artpoint clock latency

startpoint clock latency

endpoint clock latency

endpoint clock latency

我给你画出来,这条path的Startpoint和endpoint的clock。你还就不会说什么generate cl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连generate clk点会定义在哪都不知道还好意思问我generate clk点在哪?!
还什么startpoint和endpoint的clk都是clk_pll,他们自己的clk当然是clk_pll了,你以为generate clk会定义在FF的clk pin吗?!
generate clk一般都是定义在FF的Q pin上,笨蛋!你把这个endpoint的clk垫长了,那它数据从Q pin出来是不是也跟着变长?!从这个generate clk FF Q pin再到loading sink的latency是不是变长了?!这样generate clk domain FF和master clk domain FF之间的clk skew是不是变更大了?!这样是不是会有更多的violation冒出来?!以你的智商我很难和你解释的清楚。。。

LZ你可以去SDC里看看,generate clk点一定是那三个FF的Q pin或是他们后面某个loading FF的Q pin。因为你之前说在没设non-stop pin之前ICC也没有平衡这三个点,而是穿过他们去平衡后面的点,所以他们必是generate clk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sdc里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sdc看这几个generate clk好像是定义在buffer上,你往前追几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很不好意思 可是还是要问。。怎么追看前几级? 我是自学的icc 对时序真的完全不是大众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大家激烈的讨论,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办。  你管前端问一下时钟树结构是什么,他/她想要你做成什么样子的,然后明确给大家,比大家乱猜的好。

其实不是版主懒,不同的设计要求不一样,个人不会武断下结论。简单举例说来某些clock是否需要inter-balance,不是前端明确要求出来,后端就不能瞎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语无伦次了。看34楼:“generate clk一般都是定义在FF的Q pin上”
看36楼:“从sdc看这几个generate clk好像是定义在buffer上

那你说说这个generate clk可以定义在哪。

不懂就别在这乱说。

给你看了图片你还不信。

楼主 报这条path时,加个 -path_type full_clock,把结果贴上来,我给这菜鸟上堂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重新cts哈,明天贴 大家一起讨论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端不提。。我前端也是自学成才 思路不是大路货。。所以很多事情我很难办》。不知道找谁问。。他只管最后pt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设计的最起码的结构情况,他比你懂,否则,他怎么做设计?
图可以全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全面怕给人告。。。已经贴了很多了。。足以说明clk_pll和这三个违例点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这智商真是服了!!!
Q pin出去接一个buffer,那这个buffer的Ypin和FF的Q pin有区别吗?!同样,也可以定义在其他组合逻辑的output pin,比如mux。只不过一般clk结构简单的design会直接定义在分频FF的Q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怀疑下你到底理不理解generate clk。莫激动。

我只能告诉你你说得还不全面。

网友:
唉,和你在这里讲这些简直对牛弹琴,你以后就把clk gen FF和data FF放一块做CTS吧,希望你老板不会把你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唉,和你在这里讲这些简直对牛弹琴,你以后就把clk gen FF和data FF放一块做CTS吧,希望你老板不会把你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少年,我没说放一块做CTS,你又在意淫了吧。再说放在一起做CTS又怎么了,只要timing满足,也是可以的。

只是你知识点还不够。

你骂人,版主会封你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楼主那条path上的endpoint:fh128/cnp/clkgen/hclk_pll_reg是clk gen FF(就按你说的吧,实际应该是分频寄存器)吗?

你敢不敢说是。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把generate clk相关的FF和其他data FF去平衡这和放一块做cts有区别吗?
“放一块做又怎么了,只要timing能满足”,你这样不管generate clk ,master clk,clk gen FF和dataFF放在一起做CTS,timing能满足的话你老板都要给你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天谢地你终于看出这是分频FF了,
请看我的原话:
“LZ你可以去SDC里看看,generate clk点一定是那三个FF的Q pin或是他们后面某个loading FF的Q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CTS是给所有clock做tree,generate clk和其他clk在一起做了不行啊。难道你有几个clock就做几次CTS?

这样的话做EDA工具的人也太挫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你也知道这是分频FF了,那你现在还是要把它和其他data FF平衡吗?
你敢不敢说是?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从你这个楼的回复可以看出你实际项目经验少得可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确定那是分频寄存器?

你见过data FF(按你说的)到分频寄存器的timing path?
自己再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心给你跪了,
这个帖子里我什么时候说过data FF和分频FF有timing talk?
    不再回你了,心好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就一直跪着吧,直到你想明白了。
53楼:你说“现在你也知道这是分频FF了”。

你现在又矢口否认。

网友:
后端经验不敢说丰富,但也有10多年,级别也就是到manager。 年前手底下的人在讨论,老说些错误的概念和思路。
比如,一个实习生问我,同一条path既有scan又有func的violation,怎么办。
我说你哪里得来的,他说eetop,然后我一看还真有这么个类似帖子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38929&highlight=scan

然后也回了下,没人回复,就这么算了。
发现里面很多不懂的人在里面瞎回瞎猜。
我只好和我手下那些人说,你们不懂的最好都来问我。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有缘,这个帖子是我的,全靠自学,菜鸟一个,呵呵!
scan hold有很多violation,endpoint插buffer会导致function的setup!
scan clock的skew0.8,有点大!
不知道怎么解!

问题是事实,时间紧迫hold没有完全解掉,新版插入了lock-up latch好了很多,工具解不掉的手动都修好了!

问个菜鸟问题scancapture和scanshift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scan下endpoint是SDI pin,而func下endpoint是D pin,你在SDI pin前插buffer怎么可能会影响func下的setup。这是两条不同的path。

scan shift不用我说吧。
scan capture走的和func一样的clock和data path,它的endpoint是D pin,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一般的芯片都不做scan cap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DFF的D端,
我们目前的做法scan没分shift和capture,
set_case_analisys 0 [get_ports scan_en]
只报SDI(我们这边是SI),后来两个designer讨论之后把
set_case_analisys注释掉了
    麻烦解释下scan shift,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7-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给的cts点还是在clkgen里的clk root pin的话工具不会自己去bound外面找点去做 ...

学习了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