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inux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想在实验室一台linux机器上用用一个小软件,但是该软件在运行时报下面的错误: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11' not found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14' not found

我在linux的官网上下载了一个glibc的高版本软件包,解压后把相关的lib文件放到了软件的目录下,可是运行的时候,还是报相同的错误。应该是软件还是在/lib64/目录下找的那个老版本的libc库文件。

不想再root下操作,我想让软件找我从网上下载的那个库文件,怎么来设置呢?

网友:
setenv LD_LIBRARY_PATH  (your_path  $LD_LIBRARY_PATH)

网友:
对于非标准库位置的可以用LD_LIBRARY_PATH或者由ldconfig 加入到ld.cach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