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共源共栅器件的噪声为什么在低频时可以忽略

楼主(2014-05-21):
拉扎维上的运算放大器的噪声分析中,将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和套筒式运放的共源共栅器件的噪声给忽略了?想问为什么?如果不忽略改如何计算?

网友:
将你的共源共栅管的噪声等效到该管输入端,将该噪声看作输入,那么它到输出就有一个源极负反馈,增益极低,噪声贡献就小,拉扎维的书也是这么解释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