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smc90nm工艺 后仿用calibre2011 PEX提取参数时提取的网表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1):
各位前辈,我用tsmc 90nm工艺时,版图画好提取寄生参数时后仿结果差异很大,查看提取的网表发现calibre2011的PEX提取的网表只要MOS管的figure和M不为1提取出来的就不对。电阻也是,
只要segement不是1也不对。figure=2,M=2的MOS管提取出来的网表里多出好几个figure=2,M=2
的管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如下图,就一个L=100nm W=2u figure=2 M=2的管子,PEX提取的网表里居然有4个。
仿真的结果,电流也差不多4倍.....

楼主:
顶一下~~~~求前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gure=1 m=1提取出来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我都描述了,可能语文没学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看下我的描述~~~~也可能是你语文没学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gure=1 M=1版图画出来后仿和前仿相差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gure width

网友:
强制fingers m等于1之后  你相当于把所有管子都打散拆分了   会和原来有一些区别  看你是不是关键管子了   你可以细看一下SA SB SD 还有  ad as的数值

网友:
你管子里的SA SB SD   还有ad as 应该是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版图里的一个管子是figure=2的啊,  你看我第一张图,提取出来是4个L=100n,W=2u,figure=2,M=2的管子
而实际是只有1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强制???   都说过了,我画过figure=1,M=1的单个管子,后仿结果就是提取RC参数也和前仿结果差不多。我就是想问对于figure=2...3...4.. M=2...3...4...等情况下,怎么让PEX提取正确的网表

楼主:
这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记得以前用华大的EDA软件时就是通过修改CDF才认的figure和multipler...有没有用这个工艺库碰到这个问题的????

楼主:
使用另外一种方法.........pex输出选ELDO或者spectre格式完成后仿,解决了使用calibreview格式的问题 post simulation display 2.doc (1.96 MB , 下载次数: 130 )

网友:
我提取的时候发现,假设我是M=2,F=2,提取出来是4个F=2,M=1

也就是说提取的F保持不变,个数为M*F

后仿真与前仿接近,你的后仿差别太大,也许提取有问题

网友(2014-09-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2个seg=2的电阻并联,提出来的电阻每个都是seg=2。三极管也是。

网友:
最近后彷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大神解

网友(2014-11-04):
大神只会发这个东西.............................

网友:
没用过TSMC的库,不了解,持续等待大神解惑~~~

网友(2015-02-06):
21 321 321

网友(2015-07-24):
TSMC 0.25BCD的库, 也是相同问题, 搞了半天,把icfab 启动目录下的 calview.cellmap 删除, 直接把TSMC提供的 calview.cellmap copy过来, finger 数就对了.
应该是自己设置的cellmap 不对。

网友:
哥哥哥哥哥哥

网友(2016-04-12):
rule 问题,需要修改rule

网友:
T90的cellmap文件也有问题  需要手动修改

网友B(2018-10-1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这边提出来的参数又有W和L信息,没有AD  AS,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修改rule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9-12-02):
楼主能分享一下90nm的工艺库吗,做毕设用,1603164394@qq.com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90nm的工艺库吗,做毕设用,谢谢。1603464394@qq.com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90nm的工艺库吗,作毕设用,谢谢,160346439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求问。怎么修改rule文件

网友(2021-10-20):
求问,如何修改rule文件?

网友(2024-10-11):
你好 请问 像您后仿网表中的 cc59 (c-111-n c-66-n)具体指向的是哪两条金属线呀 这个c-111-n和c-66-n在哪里可以显示出信息呢。尝试过RVE反标 但是给的范围很大没有确切到线上 求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