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能把0.18工艺库里的原理图改成能用0.35工艺库画吗?

楼主(2014-05-21):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者
           我的原理图是0.18的参数,但是我只有0.35的工艺库。最小的也是350um,我能用0.35的画吗?如果能画,参数应该怎么改。

网友:
尺寸放大呗,0.35um的process做不到0.18um的size的

网友:
器件尺寸等比放大

网友:
对呀,器件尺寸等比放大

网友:
    Can be changed in the layout, but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will not change as equal to the 0.35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