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报timing,穿过endpoint

楼主(2014-05-21):
数据从input port进入,经过一些逻辑(与/或/非/门,触发器等),输出到output port。

我想报一下它一共经过了多少cell,到endpoint不能停啊,得穿过去,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proc, 里面用get_timing_path -max 1得到endpoint(即reg)的信息,然后继续往下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只能这样了,

网友:
report_transitive_fanout -from [start_point] -to [end_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条指令不行,到了function cell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