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进行时序分析的疑问

楼主(2014-05-21):
我在进行完ICC后,用PT分析生成的网表,然后对比两者的时序分析报告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导致了ICC在这条路径上报出违例,但是PT没有报出违例。我在PT进行STA的时候读入的是startRC提出出的SPEF文件。感觉PT的分析应该更为严格一些,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导。。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51546104\QQ\WinTemp\RichOle\{VE%H[4}I[VRZN}NMR9]SI0.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51546104\QQ\WinTemp\RichOle\{VE%H[4}I[VRZN}NMR9]SI0.jpg

网友:
我在进行完ICC后,用PT分析生成的网表,然后对比两者的时序分析报告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导致了ICC在这条路 ...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太会传这个图片,我来简单说一下吧在ICC和PT的分析都是采用的OCV。在ICC的分析中报出的这条路径有0.3036的违例  clock rpad_clk (rise edge)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4.1119     4.1119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RFTP512X15M2_inst/CLKA (RFTP512X15M2)
                                                        0.0000     4.1119 r    1.62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RFTP512X15M2_inst/DAOUT[14] (RFTP512X15M2)
                                                        2.7177     6.8296 r    1.62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U251/Z (INVHD2X)
                                                        0.1638 &   6.9934 f    1.62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U237/Z (NAND2HD1X)
                                                        0.2056 &   7.1990 r    1.62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U238/Z (NAND2B1HD4X)
                                                        0.1231 &   7.3221 f    1.62

但是同样的路径在PT中报出的是1.36的余量
clock rpad_clk (rise edge)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00     0.0000
  rpad_clk (in)                      2.1271     0.0000     0.0000 &   0.0000 r
  ipad_1_28/PAD (PISW_2)                        0.0000     0.0000 &   0.0000 r
  ipad_1_28/ipad/P (PLBI2F)                     0.0005     0.0002 &   0.0002 r
  ipad_1_28/ipad/D (PLBI2F)          0.3337     0.3096     1.6686 &   1.6688 r
  ipad_1_28/C (PISW_2)                          0.0000     0.0000 &   1.6688 r
  BUFCLKHD40X_G2B1I1/Z (BUFCLKHD40X)
                                     0.2760     0.2034     0.3196 &   1.9885 r
  BUFCLKHD20X_G2B3I1/Z (BUFCLKHD12X)
                                     0.2656     0.3009     0.3861 &   2.3745 r
  BUFCLKHD8X_G2B4I2/Z (BUFCLKHD8X)   0.2616     0.4138     0.3579 &   2.7324 r
  hhsoc/clk_cts_9_1 (hhsoc_test_1)              0.0000     0.0000 &   2.7324 r
  hhsoc/BUFCLKHD4X_G2B5I7/Z (BUFCLKHD4X)
                                     0.0976     0.3063     0.3910 &   3.1234 r
  hhsoc/datapath_ip/clk_cts_9_50 (datapath_test_1)
                                                0.0000     0.0000 &   3.1234 r
  hhsoc/datapath_ip/BUFCLKHD8X_G2B6I9/Z (BUFCLKHD8X)
                                     0.1807     0.2924     0.3018 &   3.4252 r
  hhsoc/datapath_ip/BUFCLKHD3X_G2B7I14/Z (BUFCLKHD3X)
                                     0.0816     0.3336     0.3436 &   3.7688 r
  hhsoc/datapath_ip/BUFCLKHD8X_G2B8I1634/Z (BUFCLKHD8X)
                                     0.1355     0.2584     0.2696 &   4.0384 r
  hhsoc/datapath_ip/pro_top/clk_100_cts_1_23 (pro_top_test_1)
                                                0.0000     0.0000 &   4.0384 r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rd_clk_cts_5_1 (ahead_source_fifo_test_1)
                                                0.0000     0.0000 &   4.0384 r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rd_clk_cts_3_1 (source_fifo_dw15_aw9_DELAY1_n511_max_size512_N1_test_1)
                                                0.0000     0.0000 &   4.0384 r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RFTP512X15M2_inst/CLKA (RFTP512X15M2)
                                                0.2726     0.0383 &   4.0766 r
  hhsoc/datapath_ip/pro_top/source_fifo/source_fifo_u1/RFTP512X15M2_inst/DAOUT[14] (RFTP512X15M2) <-
                                     0.0211     0.0741     1.6996 &   5.7762 f

我对比了一下,其他的STD都有很小的差别,但是这个存储器的相差了1.08的差别,很奇怪这个差别的原因???

网友:
ICC里对RC的估算不是很准,你可以分别在icc和pt里报一下那个差别很大的cell的input transition 和output loading,我估计是icc里估算的transition或loading的值超出了cell lib里timing table的范围,所以导致icc里这个cell的delay异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报了一下,cap 坐在两个里面是一样的,但是ICC里面的transition 是0.1232,PT里面只有0.074,这个transition 的值会受到什么的影响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
影响transition的因素很多,diver strength,loading cap,noise等都会影响transition。你报timing report的时候把input,net,transition都报出来,这样好分析。
  在ICC里把这个transition问题修掉应该就没violation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击是可以放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ansition 是由这个 cell 的 driver 的 (input transition 和 output loading) 查表得到的

网友:
report 把参数加全了再报应该能看出来了,或者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报了一下,发现了PT里面关于这个存储计算的时候用的library是best_lib,我检查了一下存储器的db没有调用错,直接用的是ICC里面的db文件。那是不是我的设置出现问题?我设置的命令如下
set memlibs "SPROM2048X32_SMI    RFTP16X15M2    RASP8192X16M16    SPRAM1KX32_SMICI    RFTP64X9M2    RFTP256X17M2    RADP256X8M    RASP512X97M2    SPRAM4KX32_SMICI    RFTP1024X11M2    RASP1024X10M16    RASP128X8M    RADP2080X18M16    RFTP256X15M2    RFTP32X16M2    RFTP128X10M2    RFTP512X15M2    RASP4096X21M16    SPRAM128X18_SMI    RFTP64X20M2    RASP256X19    RFTP1024X9M2    RFTP16X29M2    RFTP1024X8M4   RFTP128X9M2"

read_parasitics -format SPEF $spef_dir/hhsoc.max.SPEF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library smic18_ss \

-max worst \

-min worst

foreach lib $memlibs {

        set_min_library /home/xy/soc_icc_2/db/${lib}_worst.db -non

}

set_min_library smic18io_line_ss.db -non

网友:
查link_library设置,顺便确定一下OCV的含义吧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2017-07-21):
明显ICC中,RFTP512X15M2这个单元输出负载为0.221而PT中则是0.0211,自然PT中transition和delay会小一点。ICC抽取寄生参数不是很准确,还是以PT的为准,不过二者不会相差很大,你确定你PT读入的寄生参数文件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