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模拟电路,CMOS工艺有哪些重要的技术参数,你如何选择工艺呢?

楼主(2014-05-21):
hi,all    如题,随便讨论一下,虽然工艺选择似乎都是上面管理层的事。对于模拟电路,会关心哪些CMOS工艺参数,如何选哪种CMOS工艺呢?怎么选工艺节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选择事实上就是上面管理层的事,说白了是钱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 价格问题2.  可以获得的产能,良率,foundry可提供的IP,生产时间。
3.  工艺参数,可以达到的性能。
第三点我们做模拟设计可能是比较关注的吧

网友(2019-12-21):
還是錢的問題啊 比方inductor能不用就不用 面積太大了 至於換成resistor能不能用還得看我們操作的那個頻率在這個製程適合不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