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一下寄存器里面写清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21):
这几天用生成的cpu控制摄像头觉得挺爽的,但是生成的寄存器里面有写清这个选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求助一下。还有,我的计划是用生成的cpu被jtag控制修改摄像头的寄存器参数。我的操作是把摄像头的寄存器与上cpu的寄存器,写把cpu里面的寄存器清零再向里面写数据,有没有更简单的操作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写清就是配置完寄存器,寄存器会自动清除这个值,也就是只让这个值输出一定宽度就没了。

网友:
写清应该是可以通过写某一个寄存器来清除其他寄存器的计数或配置吧,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