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MOS基准设计的部分电路问题

楼主(2014-05-21):
电路

电路

基准电路改中Verf产生的电路部分上的最后一个PMOS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电流不和前两个一致,而且他们的电流不是应该由下面的I=VBE/R7+(VBE1-VBE2)/R11, 得出与温度无关的电流,对应的求出R11与R7的比值,其中R7=R12。我仿真结果看这俩PMOS都在饱和区,为什么前两个没事,最后一个I3怎么不和前面相等?

楼主:
望大神回复 详细点

网友:
你那两个PNP的base接哪呢?

网友:
很明显I3那个PMOS管工作在线性区,所以产生的电流不一样的!电阻R13太大了!

网友:
把PMOS 的L都增大试试!

网友:
1) pnp base should be connect with ground
2) I3 Vds is different with I1 and I2.

网友:
1.保证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2.镜像电流跟沟道调制效应有关,理论上只有VREF跟钳位运放输入点电压相等时,三路电流才相等。
  为了尽量减小VDS对匹配的影响影响,建议可以增大L,或者采样cascode结构。

网友:
VDS调制效应导致电流是不同的。也正如已经提到确保双极基地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偏置是给OP了 ,电流I=VBE/R7+(VBE1-VBE2)/R11 产生,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
你BJT 基极悬空?

楼主:
回复 4# SOMANY 我调节R13阻值, PMOS的漏极电位还是不变啊,下面是我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上了 ,但是还是不好使。。电流还是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到你的启动电路有问题,你试试将启动电路断开试试,别加启动电路,你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是多大?

网友:
你这样都揉到一起不好调的。你先调Ibias,没有启动电路没关系,DC照样可以跑。再调EA,把EA基本参数调好。最后再把系统整合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告诉我们你这电流不一样,是有多不一样,
   因为channel modulation,电流不一样是正常的,关键是有多大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启动断开?我基准部分的电流I=VBE/R7+(VBE1-VBE2)/R11,这样确定的  前两个大概是7uA,但是最后一个却是5uA,这样定电流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基准部分的电流I=VBE/R7+(VBE1-VBE2)/R11,这样确定的  前两个大概是7uA,但是最后一个却是5uA,这样定电流可以吗?前面的偏置是二级米勒部分的偏置电流。分别是10uA,100uA,200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基准部分的电流I=VBE/R7+(VBE1-VBE2)/R11,这样确定的  前两个大概是7uA,但是最后一个却是5uA,这样定电流可以吗?前面的偏置是二级米勒部分的偏置电流。分别是10uA,100uA,200uA.你说的EA是放大器部分?我都先做了仿真的结果没问题啊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建议楼主把pmos current mirrors的l调大,w减小一些

网友:
MOS应都工作在饱和区,pnp的基极应接地才有你想要的Vbe撒

网友(2018-06-05):
base should be connected to gnd

网友:
I2号PFET的D,与下面的PNP之间没有串电阻,而I3号PFET的D,与下面的PNP之间又串了电阻,
为什么看起来你1和2想做成对称电路,而实际上你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