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macro cell背靠背摆放之最小间距?

楼主(2014-05-21):
如果分别把两个macro cell不出pins的那一边背靠背摆放,其最小间距是多少呢?28nm工艺。1um ? 还能不能再小点?

网友:
满足drc 。你把它们叠起来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foundry给的rule,1um差不多,为什么要再小?

网友:
2um比较安全, 别太省了,没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同样的,你给叠起来,就成一个了

网友(2014-12-13):
回复 网友B:
版主,28nm 2um这个值是哪个文件中定义的吗?还是foundry厂给的?或者是经验值?我现在用的55nm,这个值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halo为2um 可以适合28~ 90nm的所有工艺,基本上

即一共为4um,其实有空间多放点就行,没啥标准的

网友:
你可以做个试验, 把2 个macro 0 um spacing顶死,然后做drc,有spacing error,
自然就放2um距离了,

2um应该是个经验, 好记而已,告诉你1.8um,你记得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