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删除

楼主(2014-05-21):
已删除

网友:
是指时钟的后半周期么,你的pre-amp是全差分的吧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本来一端应该保持在共模电平的,但是比较后电位会变高,导致低位比较的结果出错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荷的注入,使用dummy或者使用传输门可以消除,全差分结构的ADC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下极板采样,而且下极板的开关已用传输门了,时序也没什么问题,采样开关的电荷注入应该没什么影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全差分输入,采样开关用的是传输门,即使加上减小电荷注入的dummy管,结果还是没有改变,况且每次比较完之后的保持状态电平还是上移,是不是和使用工艺有关(我用的是55nm)?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开关将比较器的输入端在一个转换周期后拉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换周期后比较器输入端短接???不是很明白

网友:
考虑下amp差分对管的寄生电容与unit  C 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电容之间什么关系,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同求这个问题

网友:
由于全差分输入节点不对称,短接一下可以保证两者DC一致

网友:
我做的也是有关于SAR ADC,能不能把你的比较器设计原理图给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觉是由于运放的kick back噪声引起的,使输入对管的寄生电容远小于单位电容应该可以减小这一影响,你可以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问题基本解决,还有一个问题,感觉每次DAC变化时的毛刺很大,对功耗影响很大,看了好多数字逻辑组合,还没有解决,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4-06-27):
切換慢點吧 !

网友(2015-05-09):
回复 网友D:

最后怎么解决了?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寄生还是kick-back 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是kick back的问题,以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在我的理解中为了消除kick-back 可以在比较器前面加一个预放大电路,除了这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全差分的不用考虑?

网友:
全差分结构,寄生电容和开关注入等效应是一样的,差分两边,对结果不影响的。

网友(2015-07-02):
回复 网友A:

    采样开关对差分信号采样,开关注入的电荷量和输入信号相关,那么注入的电荷就是不同的,所以差分也需要考虑电荷注入效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A,B两个差分信号采样,A和B大小不一样,开关注入的电荷也不一样,怎么就不用考虑电荷注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6-09-24):
变高的阶段是比较器复位阶段吗?如果是考虑是比较器输入管的寄生电容在比较阶段充电,复位阶段放电。

网友(2017-09-28):
回复 网友I:

   我遇到的情况怎么是比较阶段会上升,复位的时候会下降。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17-12-03):
SAR ADC采样后电平上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DAC切换毛刺问题,我个人理解为控制DAC电容切换的控制信号之间,在切换瞬间不同步,导致出现了错误的切换状态,进而产生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