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 auCdl 中 netlistprocedure 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我建了一个新的器件,并且给它写了CDF信息。但是在做LVS的时候一直出现以下的问题。"Error"  ERROR  IN NETLISTING,netlist bypass flag se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tsmcCdlsubcktCall '
           component :fuse_M3
           named       :/I0
           in cellview   VS_fuse_M3/schematic
             of  library :test_fuse

如果你知道可能的问题出在哪里,麻烦你帮我解答写下哦,谢谢你。

这是LVS终端的错误提示

这是我写的 CDF 的仿真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tsmcCdlsubcktCall程序加载进icfb试试

网友:
如果你的电路中的器件使用到TSMC的工艺库,需要看看该库文件下(UNIX子目录中) 有没有libInit.il的文件,或者其它的*.cxt文件。这些文件里面定义了这个netlist procedure. 这些文件应该是在访问库的时候自动加载到系统中来的,如果没有加载,要看一下你的PDK怎么装的。

如果仅仅是一个电阻器件,不需要特别的netlist方面的处理的话,直接删除这个netlistProcedure, 留作空白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手动导出CDL网表,看看,不要让calibre自动导出电路网表。

网友:
应该是导出的网表不对,好像AUCDL的电路导网表时要在64位的初始环境下才能导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加载哦
    我后来把netlistprocedure那边改为 ansCdlComPrim ,然后再运行calibre  LVS 就没有问题了哦。
    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把问题解决了哦。
    我做的这个器件,是要辅助使用工艺库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不是要单独使用哦。

    我把原先填写的netlistprocedure 改成了ansCdlComPrim ,再运行LVS就可以了哦,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器件
    的使用?

    如果我想学习下netlistprocedure是如何编写的,应该看哪个文档呢?你有资料吗,可以分享一个给我吗?
    谢谢哦。

网友:
ansCdlComPrim是Cadence默认的netlistprocedure函数,而tsmcCdlsubcktCall是写在该PDK内部函数,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有load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太明白哦。

     我在建立新库的时候,已经将它跟tsmc的工艺库进行了关联。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建立的这个器件跟tsmc里面的一个电阻是类似的,只是参数减少了,可能这个会有影响
     再有就是之前我没有对创建的器件编写完整的CDF label information的时候,它是可以进行LVS的,但是完善了一下lable information
     以后,就变得不行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编写在tsmc的内部的函数,我可以找得到吗?可以查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些程序都是编译过的 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编译后的SKILL代码,如果想看也还是看得到的。有很多手段对付简单加密的代码,和经过编译之后成为context的代码,都可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破解哦,可以教一下我吗?

网友(2022-01-17):
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