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数据端输入是异步的,这个端口还需要做set_input_delay吗?

楼主(2014-05-22):
DC中,如果数据端输入是异步的,这个端口还需要做set_input_delay的约束吗?
个人觉得输入端和时钟没有直接联系的话,设置set_input_delay有意义吗?

如果不设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可以将这个input相关的clk create成一个virtual clk,然后set_input_delay的clk指定为这个virtual clk。个人建议在DC综合的时候不要加AC相关的约束,因为DC看不到真实的物理信息,在PR工具优化的时候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clk就不用create了? 这个“virtual clk”有什么作用?  与原来有什么不同?对input delay有影响吗?

在DC综合的时候不要加AC相关的约束”指的是哪些约束?比如说?

谢谢!

网友:
原来的clk当然也要create了,你不是说这是个异步的input吗,那就把drive这个input的clk create成virtual clk。AC相关就是指约束input->reg ,reg -> output这种path的constraint,有可能是set_max_delay也有可能是set_input_delay,他指的是你的这个design里用来约束这种path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对不起,我的说法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个输入口是静态的,和时钟没有关系。就比如是设计中我能改变的一个输入常数,或是一个使能标志位。这种情况,input delay需要怎么设置?

约束input->reg ,reg -> output这种path的constraint” 这中约束不就是input/output delay?DC应该加以约束吧?

我又遇到了两个问题:
1、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1 -master_clcok clk0;
    set_clock_latency 1.0 clk0
那么,clk1理应也要继承一部分latency的,可report_timing中没有,相当于做了一个新的时钟一样。那么,也应该对生成的时钟加上clock_latency?
2、上面的设置依旧存在,那么clk1所对应的net的除了时钟,还可能在寄存器的数据端出现。当我report_timing这个数据端的timing时,data arrival time没有从前一个寄存器的D端算起,而是直接从定义时钟的q端,即clk1算起,这样timing路径就有问题了呀!

额。。是不是有点多。谢谢解答!!

网友:
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清楚,可能要仿真吧。

其他两个问题:
1. 你执行这个命令之后再报一下: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2. 你在FF Q端定义generate clk之后报timing是会这样的,但你设了propagated clock之后从CK到Q的delay会被考虑到master clk ->generate clk 这段latency里的,不用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设置后,原来clock的ideal属性就被替换了,latency的属性的确继承了。不过,由于后续庞大时钟树中电容过大,导致source latency很大。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后续生成的时钟也加上latency,和前面一致,消除latency对timing产生的影响。在ICC中,把两者的latency都去掉,让它自己建时钟树,满足timing要求。这样做合理吗?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可以,但你给generate clk设latency的时候加个option:-source

ps:如果你所有时钟都加了一样的latency,这和不加有什么区别。clk latency只有在有cross clk domain的talk的时候给某些clk 加上去模拟不同clk的skew这才有意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urce是加了的。不加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的确,这和不加没有什么区别。

那什么情况下才要去模拟clk skew呢?DC时,需要模拟模拟吗?

谢谢解答!

网友:
不加 -source的话是指到那个点的所有clk latency(source+net),工具就不会再计算net latency了。加了-source之后就只是source latency, master clk到generate clk之间的net latency还是会被计算。

一般去模拟clk skew是你有意要把一个clk做的快,一个做的慢,或者是片外latency有长有短。在DC综合的时候前段应该告诉你需不需要latency,怎么设。sdc也应该是前段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我还得好好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