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时应考虑使用后仿真debug?现在后仿真到底有什么作用和意义?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5-22):
如果设计的电路在综合、布局、布线、反标注后用等价性检查工具检查后都是等价的而且PT分析也是满足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不做后仿真减少仿真时间,提高设计效率;如果PT不满足,根据报告修改相应设计就行了。那么后仿真到底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什么时候应该考虑使用后仿真来debug呢?请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是:相当于进行抽检,也许能碰到因为PT约束错误、RTL不符合规范造成的时序问题。
还有就是,有些情况下,RTL和GATE功能不一致,靠Formality是查不出来的。比如关于不定态的传播。跑个后仿,在功能上也是抽检。

楼主:
谢谢orlye的回答,十分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