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rRC内部拟合ITF文件的模型是什么?

楼主(2014-05-22):
请问对于工厂所给出的ITF文件,在starrc内部是怎样对数据处理的,用什么模型去拟合这些数据。

网友:
ITF  to  TLU+。
starRC需要TLU+提取SPEF
不过 一般现在 foudary会直接给你 提供TLU+模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些只是文件格式之间的转换吧,我还想知道的是EDA软件内部是怎么样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的呢?比如:我拿到了工厂给出的工艺参数,EDA用什么样的模型去拟合这些工艺参数呢?还有,关于半导体工艺互连的建模建模不知道您清不清楚,能不能指教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对问题进行一个补充说明吧,根据StarRC的UserGuide里面说明,工厂给出的ITF文件在StarRC中通过grdgenxo命令output一个.nxtgrd的database,这个database中包含了电阻、电容还有layer information,这些information就可以直接用来编码了。这个database是通过StarRC内部的场计算器通过大量的原始数据求得的。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internal field solver是怎样通过大量原始数据得到这些电阻电容的。

网友(2017-07-01):
有时我觉得StartRC并不容易,因为Calibre xrc,应该使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