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用modelsim仿真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2):
波形a1的下降沿的时候,b1处于上升沿,然后我需要的输出波形是C=a1||b1,然后在交接出产生毛刺,要怎么解决急急急!!
菜鸟拜谢!

网友:
采用非阻塞赋值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C <= a1||b1 ;
end

网友:
对你的设计有啥影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饿,我是新手,就是感觉毛刺不是要去除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影响你的设计就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能问下要是想去除的话,有什么方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