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launcher timeout

楼主(2014-05-22):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Vidado遇到如下问题:
vivado安装完成之后,运行,无反映,2分钟之后,提示“Error when launching C:\Xilinx\vivado\2014.1\.\bin\vivado.bat: Launcher time out”;
操作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03 x64。

楼主:
安装文件无问题,刚尝试再本机安装(windows xp 32),正常!
可能是Senver缺少什么组建,但是信息实在是太少,有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2014-10-22):
哥们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找了各种方法都解决不了啊

网友(2015-08-18):
我遇到一个问题,也是在launch SDK是出错,说metadata文件只可读?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