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统带隙基准中电阻的温度系数

楼主(2014-05-22):
有关于传统带隙基准中考虑了电阻温度系数的文献吗?好像书本里都把电阻看成理想的,因为基准表达式只与电阻的比例有关,但是我仿真了一个基准,用的正温度系数电阻,结果电阻中的PTAT电流都随温度下降了,所以我觉得电阻的温度系数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

网友(2019-05-23):
可用 LOW TC 电阻

网友:
BG里面电阻用的大部分都是比例,只要电阻比例相对固定的话,电阻TC只是影响Ibg,对Vbg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