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原来的debussy可以在win7的64位系统下运行吗?

楼主(2014-05-22):
请问大家原来的debussy可以在win7的64位系统下运行吗?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波形查看软件呢?
因为modelsim查看波形太麻烦了,
虽然linux服务器上有vcs加verdi可以使用,
但是有时候在自己电脑上仿真方便些,
安装xp 32位系统用modelsim加debussy仿真起来很方便,
但是电脑配置低,运行速度较慢,
现在有高配置电脑安装了win7,
想用但是好像没法用debussy了,
请各位达人给看看,有没有好的建议,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4-09-18):
可以用,我装成功了 Debussy5.4v9

网友(2015-03-27):
回复 网友A:

   是win 7吗?我找了好几个版本都装不了。

网友(2015-09-28):
可以的,首先下载两个DLL:msvcr71.dll和msvcp71.dll,然后破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将DLL放在C:\windows\sysWOW64下

网友(2017-09-18):
这样是能成功装,但是,modelsim在运行noval的函数时,还是会报错,bad format dll,,,,

网友:
最近换了一家,没有用linux服务器的,仿真真是不习惯的。。。。求解,win下有没有类似verdi的工具,64位,支持和64位modelsim仿真的。。

网友B(2018-04-27):
目前win10破解成功,后面看看有啥问题不。

网友(2019-01-08):
回复 网友C:
大佬,有联系方式吗?QQ或微信,我按照你的方法,下载了两个dll还是不行,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D(2021-08-31):
引用 网友B:
目前win10破解成功,后面看看有啥问题不。

大神,可以出个教程吗?安装、破解和联合modesim仿真的教程,多谢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B:
目前win10破解成功,后面看看有啥问题不。

win10 的破解可以教一下么?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D:
大神,可以出个教程吗?安装、破解和联合modesim仿真的教程,多谢

只支持和32位的modelsim联合使用。debussy太老了,也是32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