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vcs仿真生成FSDB波形文件

楼主(2014-05-22):
请各位做过这种配置的给个帮助

我现在用的是verdi201101和 vcs201103,如何配置才可以在仿真是长生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

网友:
查看VCS的help信息

网友A:
我使用vcs 2010版本的设置可以正确生成fsdb,但是使用vcs 2013的版本时,同样的设置却不行,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需要制定verdi目录下对应vcs的工具吧
-P /tools/novas/verdi-200810/share/PLI/vcs2006.06/LINUX/novas.tab /tools/novas/verdi-200810/share/PLI/vcs2006.06/LINUX/pli.a

网友:
最近刚用的2013.07,现在 不用 —P PLI,直接 -fsdb 就行了

网友:
VCS的手册上有说明,怎么设置的。1、设置一下环境变量 2、编译时需加个编译选项

网友:
VCS 都买了 VERDI,哪里还需要那么麻烦,同意楼上的楼上

网友(2014-07-16):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已经像你那样指定了novas.tab和pli.a,但是怎么还是不能生产.fsdb格式的波形呢???还望你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C:
5楼正解,直接-fsdb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vcs 2010版本的设置可以正确生成fsdb,但是使用vcs 2013的版本时,同样的设置却不行,不知道楼主是不 ...

请问您vcs2010的设置脚本是如何实现的呢?我的设置如下却始终没有.fsdb文件产生# PLI for vcs
set PLATFORM=LINUX
set NOVAS_HOME=/usr/synopsys/Verdi/verdi_2010.10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synopsys/Verdi/verdi_2010.10/share/PLI/lib/LINUX{LD_LIBRARY_PATH}

vcs asyn_fifo_tb.v -v2005 -y ../rtl/ +libext+.v \
-debug_all \
-l comp.log \
-P /usr/synopsys/Verdi/verdi_2010.10/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
     /usr/synopsys/Verdi/verdi_2010.10/share/PLI/VCS/LINUX/p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