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PCIE支持热插拔么?

楼主(2014-05-22):
刚开始研究问两个问题:1、现在是否必须外挂并行Flash用于上电前下载;

2、假设我有JTAG接口,在PCIE 板卡启动后,我用JTAG重新烧写FPGA,是否下载之后PCIE还能再次建立连接 工作正常?
类似热插拔了吧

谢谢咯

网友(2014-08-09):
我回答一下第2个问题吧,如果对FPGA进行重新配置,PCI-E设备是不能工作的,必须重启系统。

网友:
再回答一下第1个问题吧,PCI-e设备要在系统上电的100ms时间内进入工作状态,否则无法对EP进行配置,所以挂Flash是必须的。

网友(2014-09-15):
I didn't think it can support hot inserting by IP itself. It also needed other logic to satisfy related design.

网友(2016-06-22):
PCIe带电烧写FPGA固件,PC无法再次识别,轻则无法识别,重则电脑直接死机,和CPU平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