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 仿真是取多少个点合适?

楼主(2014-05-22):
monte carlo 仿真是取多少个点合适?

网友:
样本数量越大,置信区间越窄,算出的average和sigma越接近真实情况

网友(2014-10-18):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个最优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仿真就多跑点呗,看MC的结果也就是参考参考,主要还是看电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