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还是IC615,装哪个好些?

楼主(2014-05-22):
各位,我想在台新电脑上装cadence,之前一直都有5141,现在出615了,跟5141区别大吗,哪个好用些,求推荐。另外IC6的具体哪个版本好用些?谢谢!

网友:
   你熟悉用哪个就装哪个,或者两个都装

网友:
推荐你安装IC610,论坛上有很多IC610安装指导,新版本的软件可能破解和兼容性都会有问题,而ic5141已经挺老的。

网友:
推荐610.导出数据比较方便,界面也漂亮点

网友:
5141好,占用资源少,电脑不卡。并且5141从非官方渠道获取工艺更容易。
如果没用过IC610,玩一玩学习一下也可以。但是华而不实

网友(2017-05-12):
回复 网友A:
你好,两个都装的话怎么切换呢

网友(2018-11-24):
你好,两个都装的话怎么切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