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 和THD的关系

楼主(2014-05-22):
把一个全差分运放接成电阻比值增益的PGA的形式,由于全差分的缘故,PSRR非常大,是不是说明电源噪声对输出的影响非常小?
      但是我在电源上加上300mv的随机噪声,发现PGA输出的THD由于电源噪声的影响还是下降比较大,THD: -90dB-->60dB, 这是前仿,并没有失调,为什么输出还是受电源噪声的影响这么大呢?
      哪位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
电路中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影响THD(如电路的线性行为,会导致线性HD,非线性行为会导致非线性HD),而我们要考虑的是在特定条件下的THD,如其他条件理想仅考虑非线性导致的THD。你现在在电源上加纹波,输出肯定会有响应的扰动,这时的输出相对理想的输出就产生了HD,你的THD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PSSR不就是反映电源扰动对输出的影响吗?对于全差分的电路来说,PSR这个不是非常小吗?为什么还会影响输出的THD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是随机白噪声,那么理论上即使你PSRR不高,也不会影响THD,我想应该是你300mV的变化幅度影响电路中某些管子的工作状态导致的失真。一般PSRR不是100mv测的吗,你加300mv去验证100mv的结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本身THD就很好,谐波根本就在噪底下面,那么你加白噪噪底高了,THD算下来自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