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VBS的模拟前端是否需要buffer?

楼主(2014-05-22):
看一些video的芯片datasheet, 在信号通路上有clamp后面直接就是PGA,中间并没有buffer, 有的是Clamp后面直接是filter。
    但是视频信号AC耦合不是需要高阻吗?到底需不需要要buffer呢?
    请做过video的大牛来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取决于PGA的输入阻抗和clamp电路
在板上75ohm阻抗匹配,带芯片内部几k~几十Kohm loading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输入阻抗挺高,但不是高阻,同时clamp电路不受这个输入阻抗影响,那不加buffer也可以
这个需要看clamp电路的结构,如果clamp是间断工作的,那么输入阻抗不高,漏电会把dc 点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