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3.1调用modelsim仿真,输入全部为红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22):
ISE13.1 中用Xilinx 的Spartan6 的IP核生成了一个16位宽1024深的ROM存放数据,和一个16位的异步FIFO,在新建的.sch文件中将ROM输出与FIFO输入连接,同时编写了testbench文件设置了输入时钟等,调用modelsim仿真时输入全部为红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难道是.sch文件无法仿真?新手上路,请各位大神指教。下面是我的.sch文件和testbench文件:
.sch文件截图

testbench代码:
// Verilog test fixture created from schematic E:\FPGA_Projects\ROM_FIFO\rom_asynfifo.sch - Tue May 20 20:08:47 2014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rom_asynfifo_rom_asynfifo_sch_tb();

// Inputs
   reg [9:0] addra;
   reg wr_clk;
   reg rst_fifo;
   reg wr_en;
   reg rd_clk;
   reg rd_en;
   reg ena;

// Output
   wire rd_empt;
   wire valid;
   wire underflow;
   wire wr_full;
   wire [15:0] dout;
   wire overflow;
   wire wr_ack;

// Bidirs

// Instantiate the UUT
   rom_asynfifo UUT (

.addra(addra),

.wr_clk(wr_clk),

.rst_fifo(rst_fifo),

.wr_en(wr_en),

.rd_clk(rd_clk),

.rd_en(rd_en),

.rd_empt(rd_empt),

.valid(valid),

.underflow(underflow),

.wr_full(wr_full),

.dout(dout),

.overflow(overflow),

.ena(ena),

.wr_ack(wr_ack)
   );
// Initialize Inputs
   `ifdef auto_init
       initial begin

addra = 0;

wr_clk = 0;

rst_fifo = 1;

wr_en = 0;

rd_clk = 0;

rd_en = 0;

ena = 0;

#200 begin

ena = 1;

rst_fifo = 0;

wr_en = 1;

end

# 100 rd_en = 1;
   `endif

always #10 wr_clk = ~wr_clk;

always @(posedge wr_clk)

begin

if(addra == 1023)    addra = 0;

else addra = addra + 1;

end

always #4  rd_clk = ~rd_clk;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