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波形发生器

楼主(2014-05-22):
设计一个波形发生器,采用DDS原理,生成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求助如何用verilog编写出原始波形代码,不采用输入数据或者调用工具直接生成。

网友:
正弦波用查表加插值的方法。三角波直接线性插值;
控制频率的话用高频率的计数器来做。
应该没难度了吧。

网友:
用excel或者matlab生成一个波形文件,如果你采用FPGA实现了正弦余弦三角函数,就可以不借用已经生成的波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