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library link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3):
最近在做semi-custom, 现在有一个问题很久没有解决:我用cadence手动画了整个设计的一部分(很简单的memory部分), 用PrimeTime 创建了相应的qtm,得到了.db文件。
用milkyway导入lef,生成fram。
在icc里,top level里读进library之后link不成功,总是说“Can not resolve reference”一类的,错误代码LINK5.
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想法吗?
谢谢!

网友:
纯粹从经验上,该Warning一般是.db的问题
先看看该Warning指出的Cell/Macro的.db是不是正确地被link了
再看看.db的内容是否合理

#我用的是ICC,应该差距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现在问题大概是FRAM 和.db都在但是check_library 的时候会说Miss FRAM, 问题基本就是FRAM和.db没有link在一起,请问用作Library的logic和physical文件如何link在一起呢?需要在Milkyway里面做特殊处理么?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很捉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有检查.db里面的内容。因为.db是从pt手动建立的,来自于qtm,可以基本确定.db内容不会有问题。   十分感谢帮助!

网友:
怎么Link在一起的话,应该是ref_name?
不是很确定。

我在这里也只是猜一猜问题点,可以这么检查一下看看:

1.打开design,各种lib设置好,用link -f后, 先看看log,希望link的各种lib是不是link上了。
另外,milkway的database有Cel View,FRAM View等等视图,如楼主所说有FRAM View应该是OK的。
2.如果问题不在.db的话,把Link不成功的Macro/Cell的FRAM View单独打开来看看,是不是各种图层,PIN角都包含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这些地方我都有注意,link的时候还不成功,ref_name是指.db里cell的名字和FRAM以及milkyway里cell的名字一致吗?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我改成一样的了还是不能link。好奇怪啊!
现在我确定.db里的pin、ports都是对的。FRAM和milkyway 里的cell 不太确定,请问该如何检查FRAM 或者milkyway 库里的cell呢?可以单独打开吗?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可以单独打开。 和打开TOP Design是一样的。
    主要检查FRAM View,如果不存在的话,注意把 all views的选项给check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明天下课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了一下,FRAM里的pin、port都在,但是cell里好像没有pin和port,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应该是在milkyway里read_lef的时候有问题?但是FRAM和cell应该是一起创建的,为什么FRAM里有pin但是cell里会没有呢?除了read_lef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在milkyway里执行的命令?十分感谢!

网友:
FRAM View 有就行了。Cell View不存在Pin也没有关系。
按照你说的,Milkyway的库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link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奇怪

网友:
唔,比起我们在网上猜测,要不找个做过流程的师兄师姐问问吧。
看着实际的Data应该比较容易发现原因。

仅仅从我自己的经验上看,.db的问题的情况比较多一些,重点检查一下。
这个Warning指明.db里面的内容,特别是Timing的内容无法正确认识,也就不能正确的optimize。
除非是特殊的单元,否则不能无视掉...
请多多检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帮助!感觉我们学校在做这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希望能抓住一两个问问!十分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