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怎么获取按键松开的状态

楼主(2014-05-23):
比如我要实行,按键按下,发一段时间的波形A,然后松开了发一段波形B。现在我已经实现了按下发码的功能。
请问:松开发码的功能要怎么实现?!!
按键按下计时可以在按键按下(key1=0)那段时间计时,但是松开我总不能也写没按键(key1=1)开始计时。
所以要怎么获取松开按键那个状态,让计时器对clk进行计时??

急急急~~菜鸟拜谢!

网友:
方案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key1_d1 <= #1 key1;
end

assign press_trigger = !key1 & key1_d1; //按下触发

assign release_trigger = key1 & (!key1_d1); //释放触发

//用触发启动你不同的发送状态

方案2:
   我一般喜欢用个状态机来控制,idle进 ‘0’态,‘0’态进‘1’态。
状态跳转的时候计数器先清零,然后开始计数,根据当前状态决定发什么序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用了第一种,菜鸟还没接触过状态机,等这个弄好去学习下。

网友(2014-07-03):
@richardxingxing, 程序中的#1延时作用是什么?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