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件之间通信

楼主(2014-05-23):
如果driver向参考模型发送激励,一般是定义个端口(比如ap),然后ap.write(tr)。如果不用端口通信的方法怎么实现,比如就是简单的需要将data传给reference,如何做?

网友:
在uvm里还是用tlm方便吧,你要非不用,是不是就用个数组,来push/po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