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后仿真差距很大

楼主(2014-05-23):
各位大神:     一个偏置电流源的后仿真结果和前仿真差别很大,即使不提RC也有很大差距,还有就是提了RC和不提RC的网表后仿真结果相同,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是仿真方法不对还是版图问题啊

网友:
Device的后仿参数也会对电路特性影响很大。在模拟设计中,要特别考虑后端版图对device特性的影响。

网友:
0.13um及以上工艺,前后仿差距加大,因为sa,sb和sc的作用。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不提任何参数的提取电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于multiplier和finger。如果rule file写得不好,会提出multiplier个并联的管子,但在每个管子中又同时还保留有multiplier的参数。finger的问题同前述。

网友:
差别很大有多大呢?
Ibias照理不会太大

网友:
再先进工艺 ,只要L不是最小值 不会差别太大

网友:
先看抽RC正不正確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你明确你采用的工艺节点吧。

网友A:
都有些什么器件,如果有bipolar器件就要手动改一下网表。
后仿提出来是什么?schematic还是netlist?
schematic view提电阻会有问题,最好用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在提取后仿网表时,三端电阻的子电路中的宽和长和子电路定义的parameter形式的宽和长名字不对应,所以每次仿真时电阻都是默认的大小了,改下名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在提取后仿网表时,三端电阻的子电路中的宽和长和子电路定义的parameter形式的宽和长名字不对应,所以每次仿真时电阻都是默认的大小了,改下名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在提取后仿网表时,三端电阻的子电路中的宽和长和子电路定义的parameter形式的宽和长名字不对应,所以每次仿真时电阻都是默认的大小了,改下名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在提取后仿网表时,三端电阻的子电路中的宽和长和子电路定义的parameter形式的宽和长名字不对应,所以每次仿真时电阻都是默认的大小了,改下名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在提取后仿网表时,三端电阻的子电路中的宽和长和子电路定义的parameter形式的宽和长名字不对应,所以每次仿真时电阻都是默认的大小了,改下名字就好了。

网友(2014-10-11):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属于提取的规则有问题,把这个问题提交foundry,让他们来解决。

网友(2023-10-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在提取后仿网表时,三端电阻的子电路中的宽和长和子电路定义的 ...

您好,方便问一下 这个具体是怎么改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些什么器件,如果有bipolar器件就要手动改一下网表。
后仿提出来是什么?schematic还是netlist?
schem ...

您好,请问一下BJT器件,如何手动改网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