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变态问题

楼主(2014-05-23):
面对一大堆moscap 如何在不知道管子类型,管子宽长比的情况下,分别统计出管子个数,能完成LVS。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用绿色的笔在屏幕上画个笑脸

网友:
moscap一般都是nmos现在电路上价格nmos在过lvs如果只有参数错在根据错误反标mos的size,最开始也可根据lvs报告看出来。

网友:
这个可以在rule里面set下,不验证就行了,电源到底耦合电容,检查也没什么意思。

网友:
电路的网表用layout提取的网表一替换 不就lvs过了

网友:
楼上的一个比一个狠。

其实只要在做LVS的时候把MOSCAP过滤掉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各位你们真狠。虽然这个电容没啥意思,但是LVS滤掉也不好吧。最后tapeout的时候各位公司能让过吗?
下午还是用反标的方式,首先统计了下不同的length有多少个,做成不同的cell 然后run LVS match length的方式统计width和finger。
试过用layout netlist但是可能是太多不match的device报出来的size都是乱的。如果用pex的方式,LVS都没过怎么pex?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用绿色的笔在屏幕上画个笑脸

太搞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