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ATE设计loadboard的时候一般流程和方法不?

楼主(2014-05-23):
刚开始接触loadboard设计,有人知道ATE设计loadboard的时候一般流程和方法以及设计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2015-10-2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什么是loadboard,与PCB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5-12-23):
需要看你是什么产品, 如果是RF会复杂一点,根据不同频段要选择一些att/mux之类的元件。MCU之类会比较简单,基本的clk,regulator,relay什么的。

网友(2022-06-22):
同问。 那些connector和器件的封装模型从哪里可以弄到? 谁做过Loadboard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loadboard设计就是在研发EVB的基础上,增加了符合测试机或者可测性要求的一些外围设计

网友:
test head 到 socket 需要等長.

网友(2022-12-02):
loadBoard 设计主要考虑机台资源的分配(有些机台对于特定测试资源有限制分组,PPMU,PMU,有的是PE channel复用为TMU,有的是Pattern Memory Group Share,有的loopback需要特定的group规则,有的做差分通道也有特定的规则),同时还要考虑电源的最大电流是否满足,是否需要做 gang dps channel。同时还需要考虑做大同测数,是否需要做Relay去切换,等等。。。。

网友(2023-02-06):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