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port\pin的识别

楼主(2014-05-23):
初学者,想请教基本的问题。就是pad\port\pin。
具体的位置关系。

最好可以附图讲解,谢谢啦。。。

网友:
图就没有了,大体说说意思吧
PAD就是你芯片封装的时候做bounding的地方,那地方就是bounding wire进来的地方,有开窗口的地方。版图上就是个大金属片。它接进来的一般就是ESD模块。
port可以是数字模块中的那些端口,也有可能叫做pin,因为EDI中叫pin editor就是负责处理这些端口的工具。
pin可以是某个stdcell或macro中的某个引脚,比如A/B/Y,LEF中定义其为pin。但,你也可以指着某个schematic的那些接口说是pin或port,也没人说你错。
总之,名字是人给起的,但是具体交流的时候明确指代对象就行了。张三李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谁是在做市长的活,谁是在做市委书记的活。

网友(2017-01-17):
回复 2# damonzhao 哈哈哈,重要的是知道谁是在做市长的活,谁是在做市委书记的活。

网友(2017-04-24):
我个人的理解:
PAD是一些比较大的金属,一般是芯片级的,这个命名很乱,常常有些IP也叫PAD,或者IP上有些特殊的组件和结构叫PAD,特点是大;
port一般是逻辑性的名字,一般也是对内的;
pin是引脚,既是cell的引脚,也是block的引脚,也可以是chip的引脚,相比于port,多了物理属性
这个是不一定的,规定者说是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