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switch会不会对TLP顺序进行reorder??

楼主(2014-05-23):
谢谢!
rt??

网友:
根据PCIE的QoS来说,应该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下PCIe的Switch做到那一层,是把数据恢复到TLP,还是DDLP,还是直接在PHY层把数据传出去??

网友:
通常是TLP或以上,DLLP是link两端之间的通信,不需要结果SW,传给其他的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TLP,SWITCH会对数据接收与转发,检查包里数据的BUS ID, DEVICE ID, FUNCTION ID,根据这个将包发到对应的口上。比如两个EP间通信,包就不经过RC,经过SWITCH那里直接到另一端了,所谓点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