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7系列 MIG for DDR3关于BL8的疑惑

楼主(2014-05-24):
最近在实验室做一个项目,有用到Xilinx DDR3 MIG的IP核,看了7系列的官方手册UG586 ,也参考了V6的UG406。里面对于burst length=8, 4:1的app_wdf_data要在两个clk时钟沿下传送,不是很理解。我的app_wdf_data位宽是512bit,难道是一个clk上升沿传送256bit,再下一个CLk上升沿再传256bit的数据?那不就是直接让app_wdf_data(511:0)在两个时钟沿下保持不变么?可这样一来,写数据量一多,不知要落后app_addr多少个时钟周期,毕竟地址总线app_addr只在1个clk沿下变化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1个app_addr可以存放多少位宽的数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32个DQ的SDRAM吧,用户接口是512bit,那么在DQ上要分成8个32bit来传输,这里的8应该是对应的BL=8。

网友(2014-08-13):
紧紧把握一个原则,内外数据速率相等

网友:
内部数据速率 512b * 100 = 外部数据速率64 * 400 * 2
4:1 指的是SDRAM的CK时钟速率和内部ui_clk时钟速率的比值
后边乘以2是因为DDR上下沿都传输数据

网友(2015-08-21):
能把你的UG406发给我一下吗?我例化v6的DDR,ug406是空的。谢谢597042025@qq.com

网友(2016-05-10):
回复 网友A:

   你用V6调试 DDR3调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6-07-26):
最近在学习DDR3,方便加下QQ交流下么?872000400

网友:
5楼说的对,512bit是一次写入的带宽,地址每次要加8才行。

网友(2016-12-16):
回复 楼主:

   BL=8,512bit数据分两拍才发送完那你的DQ位宽是32bit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16个DQ吧

网友:
假设BL8是指一次突发传送8个数据。这里假设外部DDR的dq为32bit。那么就是一次传输需要256bit。
如果我们使用4:1,那么内部时钟是外部时钟的1/4,但内部时钟一次传输8倍dq的数据,外部时钟只有4倍,再加上外部时钟的上下边沿传输。内外带宽就相等了。
如果使用2:1的话,内部时钟是外部的1/2.如果想要和外部匹配的话,内部位宽只要是外部dq的4倍就可以了。这里指示位宽匹配了,ddr突发一次传输8个数,这里只有4个数,所以2:1模式下,要两个周期的数据量才能满足BL8的要求。
XILINX生成的数据位宽和外部带宽是匹配的。512bit是在4:1模式下是外部dq的8倍,所以外部是64dq。没有所谓的上下边沿才能送完的问题。

网友(2017-02-24):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教个问题,有关DDR3使用mig核的写入数据速率问题。我使用dq8位DDR3,ip核设置400M时钟,4:1,此时ip核输出ui_clk为100M,这种情况下写入数据220个时钟(100M)只写入了64个64位数据,速率约64*64*100/220=1861Mbs,但是正常情况下DDR3速率不是应该1600*8Mbs吗?是我设置的有问题还是什么?请教一下,望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