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怎么处理输入offset

楼主(2014-05-24):
假设我有两个signal, 比较弱的,但是一个的DC在500mV, 另一个在700mV。由于这两个signal是低阻抗,我需要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进行放大,放大器输入必须是高阻抗,也就是接mos gate。那么我就需要先把这200mV的offset去掉,不然的话,200mV放大后一下子就爆VDD了。不知道怎么消掉offset才是最好的方法。另外,CMRR要求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two ways:
    1:DC coupled,but amplifier should have high frequency pass characteristic to cancel the offset of the signal itself,but the offset of the amplifier is not cancelled
    2:AC coupled,chopper modulation can be used. both offsets can be cancelled.

网友:
差分差值运放 DD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画个图,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不过,很担心噪音和CMRR。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前面那两个平行放大器需要匹配才能保证CMRR。如果像你这样用,会不会使的CMRR不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 current balancing IA

网友:
回复 楼主:

    3-Jan 1998.pdf (291.69 KB , 下载次数: 12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计我不大喜欢,CMRR没有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放大器直接就是拿gain换来的offset,看了些paper,也就是40dB左右,我不是很满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Yes, but how about simply add another gain stage following it ?

网友:
How about add level shift stage before amplifi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noise不划算,第一级放大器加大了噪音,我现在已有的设计噪音刚好达标而已,没有余地去加多一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r noise spec is ?

网友:
回复 楼主:

   signal bandwidth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算用ac couple也不行,我现在的信号在100Hz左右,和DC很近,一般技术根本分不开。

楼主:
把问题变成这个吧:一个signal: 300mV + 1mVsin@100Hz, 另一个是100mV + 1mVsin @100Hz. 现在要放大1mVsin@100Hz 十倍, 什么chopper都可以用。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