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更新为64bit的fsdb问题

楼主(2014-05-24):
vcs更新为64bit,之前的makefile里面的编译

-fsdb \

要改成

-fsdb_old \

为何呢?

网友:
看看说明文档 你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vcs什么版本?
现在新的vcs好像已经取消了-fsdb_new和-fsdb_old了,一个-fsdb就够了。

网友:
vcs什么版本的?verdi什么版本?
我用的vcs2013 +verdi2013 好像无论32bit还是64bit都是-fs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