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reate_generated_clock中的-add

楼主(2014-05-24):
我在DC中,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1 -master_clock clk0 -divide_by 2,这里没有加-add项,为什么生成的sdc文件里的这条语句有-add 这个属性?我看了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说明,只有生成多时钟才需要加啊?

说明:我这个clk1实际情况应该是clk0 的2分频或3分频的,由另一引脚控制的。为了简单约束,我就选取较快的时钟进行约束了。有问题吗?

网友:
指定了master clock , 理应加上add ,DC的约束是不会理会这个的,但是PT会检查这个,没有不行,可能是为了让PT能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
我还想问下,为什么我的 clk0 的 latency 传不到后面的 generated_clk 上?难道一定要加set_propagated_clock这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