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13安装完不能启动,信息提示格式错误,该怎么办

楼主(2014-05-24):
具体是
$encounter
exec:/eda/cadence/EDI13/tools.lnx86 /fe/bin64bit/encounter:cannot execute [Exec format error]

我的系统是centos6.432位,我看过EDI安装目录明明有32位的tools,为什么他还读取64位的

网友(2014-10-08):
回复 楼主:

   Hi,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搞定!!!

网友(2014-11-07):
can you give me the install solution an lisence

网友:
回复 楼主:

    hi,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后来没时间用公司工具就放弃自己安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版本和系统的关系,我试了一下,12.0和13.1的版本在32bit系统下没问题。好像13.1之后的版本只能运行在64bit系统下

网友(2015-10-23):
回复 网友A:

版主:网盘中有12.0和13.1版本的EDI吗?

网友(2016-04-01):
回复 网友A:

能否分享一下12版本的安装包?我有14的

网友(2016-10-04):
能否分享一下12版本的安装包?我有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