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d flash ECC求助!!!

楼主(2014-05-24):
请问大家,
     假如一个page为 2KB+64B 的flash,
     先将该block 擦除,
     对第一个 page的 2K写数据, 然后对第二page 2K 写数据。
     两个page的2k数据写完后,然后向第一个 page 的64B 地址写 ECC 信息,
     写完向第二个 page 的64B 地址写 ECC 信息,
这样,ECC 能写进进去吗 ?

网友:
这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行。NAND flash手册里明确规定页地址必须一次累加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要涉及到NAND flash中一组晶体管串的编程问题。例如,当对地址9进行编程操作时,它的阈值电压由当前晶体管和地址0-8的晶体管状态来决定,因此,当地址9的晶体管编程完成后,不允许对0-8的晶体管进行改变阈值电压的操作。同时,一个block的编程操作总次数有限,以防止编程操作而引起的累计误差。

也许平常一个两个的试验,不按照这个规范来也可以正常存入数据,但毕竟不是规范的操作,不建议使用。

具体细节请参见《Inside NAND flash memory》

网友(2014-06-25):
肯定不行 nand按照页面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