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1.04 scl11.06 lmgrd错误

楼主(2014-05-24):
小弟在安装完SCL11.06,然后使用lmgrd命令时,出现下面的错误信息:lmgrd: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但是在/scl11.06/linux/bin下面的其他命令能够正确执行,只有lmgrd不能正确执行,求支招;

网友:
export PATH=$PATH:/scl11.06/linux/bin

网友:
换成scl10.9.*的吧,论坛里一搜就有的
我以前装scl11.4.7以后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的是ubuntu13,据说是因为ubuntu没有编入一些库导致的,新版本的scl应该是需要这些库支持。

网友(2015-08-2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遇到完全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0-06-19):
sudo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i386 libstdc++6:i386 libc6:i386

以上是64bit系统兼容32bit的库。如果还不行,安装如下关联库:
sudo apt-get install 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