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中的eval函数

楼主(2014-05-24):
请问,在perl中,我用eval函数实现如下:

eval{ $answer = 2/0;};
warn $@ if $@;
print "OK\n";

用了eval函数,程序还是会退出,不能打印出OK,为什么呢?

网友(2014-06-24):
eval 不是所有异常都能捕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这种应该能捕捉的~

网友:
你在eval这句前面插几句正确的代码用 perl -d 看一下, \d/0 这种在编译的时候就退出了
作为对比,再试一下以下情况:
$a = 0;
eval{ $answer = 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