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i 安装完后/lmgrd -c /license.dat出错

楼主(2014-05-24):
软件环境:
OS:fedora 17 64bit  (winsoows 7虚拟机中)
medici 2003 按照论坛中的方法,安装好后,有以下错误,请问怎么解决?不弄有影响?
已在网上搜了几天了,说要换OS,要么升级glibc(最好不要,影响其它程序)

<install dir>/license/lmgrd: relocation error: <install dir>/license/lmgrd: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楼主:
OS从fedora 20 一直到 14都有问题,额......

楼主:
座等,高手!
不能沉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很幸运,错误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就是glibc的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很不幸,错误提示都是很模糊,无从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帮忙,请告诉怎么弄

我已经换系统到Fedora 5了,错误依旧
耗费了2周了

等高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系统CD里面有关GLIBC_2.0 和 libc.so.6的rpm包都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建议使用rhel5,安装时就可以把开发包和其他香港lib装上

楼主:
谢谢二位建议。
现在已经改用Sentaurus了
总结,用别人建议的OS等软件的版本,不然,错了,没法弄。

网友:
装这个库GLIBC_2.0就行了,最好使用推荐的操作系统,除非你对linux比较熟悉,否则会很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