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MOS的基准部分求助

楼主(2014-05-25):
启动和偏置

网友:
基准部分

网友:
图中的基准电路改中Verf产生的电路部分上的最后一个PMOS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电流不和前两个一致,而且他们的电流是由下面的I=VBE/R7+(VBE1-VBE2)/R11, 得出与温度无关的电流,对应的求出R11与R7的比值,其中R7=R12。我仿真结果看这俩PMOS都在饱和区,为什么前两个没事,最后一个I3怎么不和前面相等?而且我改变电路中的R13,对最后一个PMOS没什么影响,它还是没在饱和区。

楼主:
望解答··本人新手 希望详细点

网友:
电流镜的管子长度加大一点,1um太小了。

网友:
飘过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主体电路貌似没问题,但是启动电路好像有点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