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rf24le1无线芯片的2线模块不能工作

楼主(2014-05-25):
编写了一段驱动nrf24le1内部的iic模块的程序,功能是作为master,其先给2线上的slave器件写2字节的数据,然后再从同一个slave器件上读4字节数据。该段程序能实现功能,但是不稳定,有时能够通信成功,有时通信到一半的时候,芯片死机了(中断程序也不能运行)。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原因是数据发送过程中,SCL信号自动被拉低(有时一字节数据没发送完,SCL信号就被拉低了),熟悉nrf24le1的高手请帮帮忙!写iic程序的函数如下: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unsigned char deviceaddr=addr;        START();        W2DAT=(addr<<1)+0;   // write         iic device        WaitWire2Free();          W2DAT=cmd;        WaitWire2Free();        W2DAT=dat1;        WaitWire2Free();        W2DAT=dat2;        WaitWire2Free();        STOP();        iic_ibuf[7]=1;}读iic程序的函数如下:void read_to_iic_obuf(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i,byte_ctr;        byte_ctr=n;        clear_iic_obuf();                                                    //清空缓冲区        START();        W2DAT=(addr<<1)+1;                    //read from 1200 slave//        WaitWire2Free();                  // wait ACK        while(ACK);        WaitWire2Free();        iic_obuf[0]=W2DAT;        iic_obuf[0]=0;        for(i=0;i<byte_ctr-1;i++)        {WaitWire2Free();iic_obuf=W2DAT;}        WaitWire2Free();        STOP();        iic_obuf[byte_ctr-1]=W2DAT;        WaitWire2Free();        iic_ibuf[7]=1;}/**************************************************                                        ************************************************功能:2线完成中断程序**************************************************/void wire2ISR() interrupt         INTERRUPT_SERIAL{        c_flag=1;}/**************************************************                                        ************************************************功能:等待2线数据传输完成**************************************************/void WaitWire2Free(void){        while(c_flag==0);       // 等待传输标准位置1        c_flag=0;             // 清除标志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你把格式重新排一下...现在是乱的...这样好看些...
另外IIC总线对时钟要求比较高,建议检查一下是不是时钟不稳定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复制进去的时候程序格式一行一条程序,一上传就乱了,我想办法看能不能调一下。恩,有可能,不过iic时钟是这个模块自己给的,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明是系统的设计问题了,不过,我再想会不会是程序上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第一个是iic读函数,最后一个是iic写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IIC不太懂....

网友:
什么意思呀

网友(2014-08-26):
IIC多老了版主不懂得加油了,那IIS更冷僻了

网友(2016-01-02):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9-22):
IIc是用控制器还是用GPIO模拟的?主控用的是什么?如果是GPIO 模拟的出问题的概率高点。

网友:
为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