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set_clock_gating_check命令的疑惑???

楼主(2014-05-25):
在DC综合过程中,假如设计中没有加入clock_gate,那么是否需要对设计用命令set_clock_gating_check进行检查呢?
如果进行检查就会出现如下的warning:
Warning: No controlling value could be found for the clock gating cell 'q_clk_gen/U3' for the clock pin 'B1'. (TIM-128)
Warning: Gated clock latch is not created for cell 'q_clk_gen/U7'on pin 'B0' in design '***_digital'. (TIM-141)
如果不用命令set_clock_gating_check对设计进行检查,就不会再log中报出上面的两个warning,请大家帮分析分析!!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谢谢,的确可以忽略

网友(2014-10-23):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设计是用类似于下面的逻辑做的门控吗?assign gated_clock=clock&enable;
always @(posedge gated_clock)
begin
**
end

网友(2015-08-10):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而且有的path 到一个复杂组合逻辑门有很大的violation,
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