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 spectre 设计 仿真

楼主(2014-05-25):
请问各位大神,以下是在cadence中 spectre模块 画的一个仿真电路图,请问 输入共模电平V=2.5V输入正、负阶跃信号的幅值为0.2V,  如何添加输入 ,求教各位cadence大神。请详细点讲解  谢谢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5191651/QQ/WinTemp/RichOle/XGG[VY%7BP57L6Mæ$0ABFC9.jpg

网友:
你电路图没有显示,如果是阶跃信号的话可以用analoglib库中的电源Vpulse,将其中的DC Voltage设置为2.5V,至于正、负阶跃信号的幅值为0.2V可以通过Voltage1 Voltage2和delay period来设置